苹果a1502不充电

楼主(2020-12-27):
        故障现象:苹果a1502笔记本,客户拿来是能开机有背光无显示。开机能听到声音。拆开发现是二修机,但客户说之前修过用了两年。
       拆开后壳,根据经验把屏排线取下擦干净再插回去,开机测试故障依旧。
       拆下主板测试屏信号阻值都正常。仔细观察主板发现EC下面好多焊油,顺手拿起风枪就把EC进行了个小的归位动作。然后用洗板水把EC上面和周围洗干净,再次装机测试,成功亮屏进系统,收米交货。
        三天后客户又来了,说机器回去用了几个小时后电用完了充不进电,充电图标也不显示。拆机测电池输出只有2.15v,客户说自己买电池。两天后电池到了,我帮她装上新电池后看灯和系统电池电量还有充电显示都正常就拿回去了。
        第二天又来了,说还是不充电。这次我就拿出新买的充电转接头接可调电源试了一下,装电池就是0.015待机,扣掉电池就是0.008待机。用电池开机正常,不接电池开机头反应。接上电池灯绿变黄,进系统看电池显示在充电,电量显示也正常。确实是没有充电电流。翻出图纸主纸测了电池数据和时钟脚都有3.42v,但是充电接口中间脚只有2.8v ,问了饼哥说正常。苹果笔记本主板修得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想干ec又没钢网,有这个维修思路的麻烦提供一下思路,谢谢!
       这个板号是820-3536-a
       查了一下这个板子充电IC是受EC控制的,然后单板接可调电源不触发。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应该是有关联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D7050 二极管换掉试试看 有时候这个软击穿也会充不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D7050 二极管换掉试试看 有时候这个软击穿也会充不进电。。

关键这个主板不接电池不能触发,我怀疑不充电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
关键是机器电量显示正常,接电源也能显示充电,就是没有进电

网友:
我觉得的还是EC的问题吧。

网友:
A1502 是不是不接电池就不能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