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27寸通病

楼主(2020-12-27):
开机背光闪一下就灭了不一定是灯条问题,还有程序问题也会出这个情况,主板电压检测电容漏电也会,修过好多台了
通病

网友:
收到,目前只遇到程序问题,电容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目前搞过几灯条坏的

网友:
楼主,主板电压检测电容漏电.......配上照片就更好了

网友:
电源供电质量不好,背光电路检测也会出问题,

网友:
路过
日常逛论坛

网友:
是小电容固态那种差不多的电容

网友:
一般遇到这种问题 直接怀疑灯条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就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学习了,让我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几个,确实数据容易坏,三星的老毛病了

网友:
楼主能说下哪个电容吗?

网友:
三星的 就是送钱的

网友:
三星的问题确实有点多。

网友(2021-01-28):
具体型号多少

网友:
可以单独试背光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就搞驱动部分,不会直接上去干背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