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一体机pa-h81u

楼主(2020-12-27):
pa-h81u 亮机BIOS

PA-H81U HE.BIN

网友A(2021-04-10):
今天刚好有一台,读内存有波,反复读内存不显,刷了这个可以用,因为这个BIOS里有ME的,应该会开机慢所以我合成了旧BIOS里的ME,显示了,其它人的链接下的BIOS打开没ME部分刷上去是反复掉电。我板上还有张白纸写“I5 4200U ES”的,以上供参考,同时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1-08-22):
楼上的反馈非常难得

网友B(2021-12-01):
引用 网友A:
今天刚好有一台,读内存有波,反复读内存不显,刷了这个可以用,因为这个BIOS里有ME的,应该会开机慢所以我合成了旧BIOS里的ME,显示了,其它人的链接下的BIOS打开没ME部分刷上去是反复掉电。我板上还有张白纸写“I5 4200U ES”的,以上供参考,同时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问下这款板子电源是12v还是1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刚好有一台,读内存有波,反复读内存不显,刷了这个可以用,因为这个BIOS里有ME的,应该会开机慢所以我合成了旧BIOS里的ME,显示了,其它人的链接下的BIOS打开没ME部分刷上去是反复掉电。我板上还有张白纸写“I5 4200U ES”的,以上供参考,同时感谢楼主分享

我有块这个板子不通电,我用的是笔记本电脑的19v电源插进去的没开机,不知道是不是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下这款板子电源是12v还是19v

我不记得了,这种板都是12V的吧,先用12V点,能触发就是12V的,就不要试19V

网友(2022-05-06):
引用 网友A:
今天刚好有一台,读内存有波,反复读内存不显,刷了这个可以用,因为这个BIOS里有ME的,应该会开机慢所以我 ...

您好 我下载了楼主的bios刷进去 状况一样 发热 风扇转 cpu发热 但是还是点不亮 能否分享下您的bios文件

网友:
最好上一张照片

网友:
啥情况?我刷了没反应

网友(2025-01-06):
怎么刷机呢,刚好有一块,pe h81u v1 ,开机电源灯亮,显示器没反应,键盘灯没反应,真的需要刷bios才能用吗?大佬们教教这种工控机板怎么刷bios,没刷过这种

网友(2025-08-23):
刷机后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