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戴尔15-7572 板号;LA-F251P REV;1.0{A00}独显 淘宝买的BIOS开机快

楼主(2020-12-27):
戴尔15-7572  板号;LA-F251P  REV;1.0{A00}独显  淘宝买的开机快    16M的BIOS   独显的BIOS少,有需要的拿去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网友A:
楼主 我的之前开机掉电 我刷了风扇狂转 点不亮,  不知道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的之前开机掉电 我刷了风扇狂转 点不亮,  不知道哪问题了

戴尔的BIOS容易坏,刷完强制关机一次,它会重启几次才亮。我这个是淘宝买的独显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的之前开机掉电 我刷了风扇狂转 点不亮,  不知道哪问题了

按FN+X就能关掉狂转

网友:
谢谢楼主 还是点不亮我 放弃了,

网友B:
请问,在上面情况下 按FN+X就能关掉狂转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在上面情况下 按FN+X就能关掉狂转 ?

是的,戴尔的就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戴尔的就是这样

打错字,请问,在什么情况下 按FN+X就能关掉狂转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错字,请问,在什么情况下 按FN+X就能关掉狂转 ?

我这一般戴尔刷完BIOS的流程,刷完需强制关一次机,机器会反复重启三次左右,然后就能亮。如果出现风扇狂转的情况按FN+X就能关掉狂转。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一般戴尔刷完BIOS的流程,刷完需强制关一次机,机器会反复重启三次左右,然后就能亮。如果出现风扇狂 ...

感谢耐心回答,下次我试试。谢谢哈

网友(2021-03-07):
刷了不触发    下载先考虑

网友(2021-05-02):
不开机 掉电 不上电

网友(2021-09-10):
说的 都不敢刷了

网友(2021-10-28):
亲测开机掉电

网友(2022-03-25):
我的是有bios密码,亲测开机有效。可以开机,使用正常

网友(2023-03-17):
bios不管坏的已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