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NOVA3重摔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0-12-27):
【故障机型】:华为NOVA3

【故障现象】:外地发来的机器,同行描述重摔以后不开机,维修没修好。怀疑CPU或者字库问题。

【维修过程】:拆机发现摔的很厉害,屏蔽罩变形凹陷上家拆除部分屏蔽罩,夹电开机定300MA左右摇摆,主板亮红灯的

直接撬CPU,麒麟.  加热除胶,先上盖,后CPU【图中圈出来的黑胶条,坑了我一把】

处理焊盘除胶脱平,装上CPU上盖,此时上电开机出现10-20MA抖动,亮红灯,应该是没装好有短路。。
对照图纸万用表测得 此处短路。
应该是没装好,取下上盖CPU测得继续短,感觉应该是吹爆了什么,观察主板配合图纸,怀疑那个黑胶封住的小原件最为可能,除胶果然发现这个电容连锡了。
处理干净继续装。。。。。加电还是不开机红灯亮。定40MA
问师傅,可能的原因。师父给了个970的U让我分层装这个上盖,
换上新上盖,

打阻值都正常,再次加点开机。。。成功开机。
装机测试功能,电池没电手动激活2分钟 ,开机开机开机

  至此维修完成,忙活一上午,不细心坑死人。
以后该除胶还得老老实实除胶,不能偷懒

网友A:
最近在考虑买图纸了,现在用的这个国产机图纸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在考虑买图纸了,现在用的这个国产机图纸太少了。。。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xzmpdf.net/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8871.html

网友:
这手工直接起飞了

网友B:
手工活非常重要,楼主估计练的不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工活非常重要,楼主估计练的不少吧

不练不行,手工不练师傅不给机器修

网友(2021-03-09):
不错,只是没有说清楚之前上盖是不是吹坏了还是自损坏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努力学习

网友:
你这个上盖是吹坏了还是本来就是上盖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