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报USB过流15秒关机

楼主(2020-12-27):
这个主板在论坛收了下典型故障,有的说是822电阻 什么都,我都换过 测试过还是一样的 。没办法,下了个点位图看下 ,有新发现,UD61  UD62  上边的电阻一头是通USB 5V供电,另一边联分别连这两个二极管。应该都是5V  另一端3.3V 。但SR58一端5V,另一端1.8V 不对。换掉该电阻4.7K 。故障依旧,拆掉UD62 。电压5V, 应该后端有短了拉低电压。UD62没问题 ,继续跑线路发现与SR59相连。SR59另一端与地连 ,果断去掉,故障解决。这个就是把S  USB OC 45到南桥的信号拉低了。

网友:
标记下该电阻

网友:
但总体来说就是那个信号的问题

网友:
这个就值得学习了  下次遇到就有可能秒杀了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15秒关机,有些很多是电容的事

网友:
我有同样的主板 好的要不

网友:
这个帖子讲的好,要好好保存

网友:
厉害,ud61是什么东东?

网友:
sr58和sr59是串联分压,sr58和sr59连接点正常电压为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