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笔记本的BIOS型号和电路图上对不上,其余的都能对上!

楼主(2020-12-27):
我主板上的BIOS是MXI25L3206EM2I,就BIOS对不上!我是小白,我不知道其它地方会不会有误,我BIOS附近电阻丢一个,问朋友他们说33Ω的,今天发现BIOS型号和我主板上的不一样,按照电路图,我在网上找的!

网友:
大小一样就能用

网友A:
说的是电阻吗?多大Ω的只要外观尺寸一样就可以用对吗?

网友B:
BIOS旁边电阻一般在1-10K之间有些甚至可以不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IOS旁边电阻一般在1-10K之间有些甚至可以不装

不装,点不亮。我刷bios吹飞了,这图上R6001写的是33Ω,就这个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装,点不亮。我刷bios吹飞了,这图上R6001写的是33Ω,就这个丢了!

那就找个差不多大小阻值的换上不就好了。还有你吹这BIOS芯片会吧旁边电阻给吹跑,你也是人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找个差不多大小阻值的换上不就好了。还有你吹这BIOS芯片会吧旁边电阻给吹跑,你也是人才

我是小白,第一次用风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小白,第一次用风枪

我也是小白,我今年才开始慢慢触碰的这行业的,我之前是做钳工跟电焊机修的,今年是做安装监控顺带学习维修电脑,远程报名听说这里有,进来找不到哪里进去报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找个差不多大小阻值的换上不就好了。还有你吹这BIOS芯片会吧旁边电阻给吹跑,你也是人才

刷了好几次bios也没成功,在论坛上找的bios,是不是bios文件有问题啊!最后把电阻吹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了好几次bios也没成功,在论坛上找的bios,是不是bios文件有问题啊!最后把电阻吹飞了。

首先你的问题是什么呗,我看你问题也没写清楚啊,刷了那么多次BIOS都没有那就表明不是BIOS程序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电阻吗?多大Ω的只要外观尺寸一样就可以用对吗?

我说的是bios容量 不是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的问题是什么呗,我看你问题也没写清楚啊,刷了那么多次BIOS都没有那就表明不是BIOS程序问题啊

开机卡这画面,进不了bios!以前我在bios里设置了uefi后也进不了bios,但是可以进入系统。我在系统里把bios升级了!后来好了,可以进入bios!头两天手欠有设置了bios里的uefi模式!就卡这画面了!所以我认为还是bios问题,才拆bios刷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小白,我今年才开始慢慢触碰的这行业的,我之前是做钳工跟电焊机修的,今年是做安装监控顺带学习维修电脑,远程报名听说这里有,进来找不到哪里进去报名

我一点点都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卡这画面,进不了bios!以前我在bios里设置了uefi后也进不了bios,但是可以进入系统。我在系统里把bi ...

这种卡LOGO问题先排除外设问题,光驱、硬盘、键盘跟外插的USB设备啊,一个一个排除暂时不能说明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bios容量 不是电阻

哦!那这电路图就没错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卡LOGO问题先排除外设问题,光驱、硬盘、键盘跟外插的USB设备啊,一个一个排除暂时不能说明是BIOS问题

硬盘,光驱,键盘都拔掉了,也不行。也扣电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光驱,键盘都拔掉了,也不行。也扣电池了

主板型号是什么,直接论坛搜索或者写出来,我看看我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型号是什么,直接论坛搜索或者写出来,我看看我有没有

gateway nv47h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型号是什么,直接论坛搜索或者写出来,我看看我有没有

主板电路图就是在论坛找的

网友B:
这杂牌电脑捷威?这个没有,你稳稳其他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杂牌电脑捷威?这个没有,你稳稳其他大佬

对啊,捷威!论坛我已经找遍了!我把之前原机2.13bios备份了!升级后是2.15!可是我刷回备份的2.13bios!不亮机啊!不知什么原因?刷回备份的2.15还是卡那画面!

网友D:
你这本子还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旁边电阻一般在1-10K之间有些甚至可以不装

人才  佩服

网友:
都是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杂牌电脑捷威?这个没有,你稳稳其他大佬

捷威不是集牌啊!宏碁纳入旗下很久了!

网友E:
这电阻直连都没问题

网友E:
调uefi后保存,然后半机,开机再进bios就好了。

网友F:
容量一样都是32Mbit。而且是脚位一样,可直接替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容量一样都是32Mbit。而且是脚位一样,可直接替换的。

原来不同型号可以通用,谢谢

网友G:
容量一致一般都通用

网友G:
一般只要注意bios工作电压,大容量能向下兼容,写入方式不同,读取方式都是兼容的

网友G:
升级bios会自动升级ec和me,建议从升级文件导出bios重新刷,刷旧备份的会造成ec和me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升级bios会自动升级ec和me,建议从升级文件导出bios重新刷,刷旧备份的会造成ec和me冲突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把BIOS备份的2.13可不可以和备份的2.15合在在一起,重新组成个bios,在刷?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只要注意bios工作电压,大容量能向下兼容,写入方式不同,读取方式都是兼容的

哦!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本子还亮吗??

刷bios前亮,现在电阻吹飞一个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容量一致一般都通用

谢谢!我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电阻直连都没问题

不会烧毁别的配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调uefi后保存,然后半机,开机再进bios就好了。

可是调好uefi保存就没有在让我进bios的机会,就直接卡住了

网友:
只要bios没有拆过的痕迹,型号一不一样不是很重要,有的主板对bios型号要求并不高,容量一样就行。有的要完全一样,不要在这个问题上钻牛角尖。当然,没有拆过并不代表没刷过,有的师傅有在线刷写的工具。

网友:
这还要争论??

网友:
容量及供电电压一致,可以代换吧

网友:
好想找个可以把这些复杂的芯片与图纸简化的让我们这些小白看的懂大师

网友(2021-01-31):
对的啊。你的都是25-32,4MB就可以通用的BIOS
杉杉李
谢谢
详情

网友:
对的啊。你的都是25-32,4MB就可以通用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对的啊。你的都是25-32,4MB就可以通用的BIOS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