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吱吱响

楼主(2020-12-27):
接喇叭 有电流声 求怎么样解决

网友:
这种是定压功放,又叫广播功放,先检查一下那些电位器有没有接触不良

网友:
先检查滤波电容。其次最简单的办法,断开前级和后级,看电流声是从前级还是后级来的。

网友(2021-02-04):
这个是你功放本身质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