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正常使用没问题,玩游戏画面卡掉帧

楼主(2020-12-27):
接一台联想Y7000的机器,客户反映玩游戏掉帧,由于在保修就把机器送到售后检修,在售后从新装过系统,换过主板,还是不行,售后解决不了,说机器今天到期了,不质保了就让他拿走机器了,听到这我就随口问了一句,放售后几天了,客户说2天,今天是第三天,今天过保修了,听到这里就笑了2天换主板这售后速度也太快了。开机看了下系统装过,排除系统,拆开看到机器没有电池,散热处理过,电池早坏了客户自己取下来的,散热重新处理一遍还是一样,想起之前修过华硕飞行堡垒玩游戏掉帧的,换风扇解决的,就果断换新风扇,还是一样,换导热铜管也不行,最后在论坛看到说是热敏电阻的问题,就在论坛下了图纸机器板号NM-B701  REV  1.0,找了半天才发现图纸上标注的没有装的确实没装,有装的也没有装,客户着急要说修不好就算了帮我配块电池1个小时后来拿,没办法搞不定了索性就把BIOS刷了,拿了块原装电池装上放那等客户来取,客户来后测试发现机器竟然好了,不卡了也不掉帧了,交完钱却走了,我也来不及排除究竟是刷BIOS好的还是装上原装电池好的,后来仔细回想整个过程发现应该还是没装电池引起的,客户有说过电池坏了好久了,掉帧这个问题也有好长时间了,一直没修,BIOS应该不会引起掉帧

网友:
看看是不是降频了,看看cpu使用那里

网友A:
混合供电的适配器功率不够或者不装电池都会降频的。

网友:
原来如此谢谢楼主提醒

网友:
这个确实不太好说   有点头大

网友:
你这是运气好

网友B:
你接电流表也降频?那就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接电流表也降频?那就怪了

我啥时候说接电流表了,再说这款机器貌似不能用稳压电源吧

网友C:
你这话说的,这还运气好,你都不看看在干了那些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混合供电的适配器功率不够或者不装电池都会降频的。

应该是你说的这种情况,谢谢

网友:
刷BIOS,换电池都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也是碰到过,想不明白原因

网友:
现在游戏本晚游戏掉帧,没什么头绪啊!而且这样的问题好像越来越多

网友:
还没遇到过 感谢分享

网友:
期待给一下正确答案放出来

网友:
这种机器,不装电池会出现各种莫名奇妙的问题。

网友:
这个确实是有些难度

网友:
这个也算是头一回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售后都换主板了,毫无疑问是电池问题

网友:
预告过顾客自己换完电池电脑降频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 下次遇到可以秒杀

网友:
应该是电池问题  DELL就是这种问题  电池没用装系统和进系统看电影特别慢  华硕有的也是

网友:
售后说的换主板,应该是有同型号机器,替换主板测试了。主板都测试了,既然没有装电池试试,售后也是菜包一个

网友D:
电池的问题应该是,HP的暗影精灵不装电池或者电池有问题就掉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的问题应该是,HP的暗影精灵不装电池或者电池有问题就掉帧

好的谢谢,我也感觉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E:
有可能 不装电池  电脑性能 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 不装电池  电脑性能 降低

嗯,知道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话说的,这还运气好,你都不看看在干了那些活吗,

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是说最后一通雾水你还搞定了,这种搞不定的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C:
2天换主板这个可能性为0,订货也来不及的

我去过联想售后,联想售后主流型号是有备货的,换主板也是隔天就能拿,不管你信不信,这就是事实。

网友G:
纯属设置问题  CPU电源管理 根据电池有多少电量 来决定CPU最大处理性能   比如电量100% 性能则全部释放
如果设置的CPU最小处理性能为电量20%  那么电脑就会进入省电模式 CPU会降频 电池坏没电就一直是降频状态

网友:
这个好像以前有人说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纯属设置问题  CPU电源管理 根据电池有多少电量 来决定CPU最大处理性能   比如电量100% 性能则全部释放
...

非常感谢,以前没有想通的问题,经过这么一说还真是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去过联想售后,联想售后主流型号是有备货的,换主板也是隔天就能拿,不管你信不信,这就是事实。

济南的维修站,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能力,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