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ATX电源,12V电容炸飞 导致开机卡LOGO

楼主(2020-12-27):
杂牌ATX电源,12V电容炸飞 导致开机卡LOGO
更换电容解决西瓜:
https://www.ixigua.com/691089151 ... imestamp=1609074545

来个更硬核的,
电动三轮做个小手术
换个心脏
https://www.ixigua.com/691059288 ... imestamp=1609074859

网友:
大师什么时候修航母?

网友:
杂牌电源确实是会引起各种稀奇古怪的现象

网友A:
电源空载可以转,测量都有输出,插进主板运行一段时间就停了,然后不能开启,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空载可以转,测量都有输出,插进主板运行一段时间就停了,然后不能开启,一般是什么问题?

示波器看看纹波

网友:
感谢分享 都是慢慢的干货

网友:
这种都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