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U2312HMT显示器不亮 秒杀

楼主(2020-12-27):
DELL U2312HMT显示器不亮

通电无反应
测试电源板电压正常
测试按键排线无任何电压
测1084-33有一个脚5V电压
果断短接

短接可开机

但是必须换,应为输入是5v,输出是3.3v,果断更换1084-33后故障排除

网友:
恭喜楼主秒杀赚钱到手,这个3.3确实容易坏。加分

网友:
这个电压没有出来哟

网友:
3.3 V 没转换出来 或者低电压 所以不开 换了就好

网友:
这个型号修了好多台,都是这个坏,应该是通病了吧

网友:
路过
日常逛论坛

网友:
修得不错,加分加分

网友:
通病故障,3.3v三极管

网友:
学习了,短接的话 能坚持多长时间

网友:
很熟练的样子

网友:
哦 稳压器坏了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管经常坏

网友:
秒杀贴啊!留下记号备用

网友:
秒杀贴!留下记号备用!!

网友(2021-01-31):
这个是通病我遇到过

网友(2021-03-04):
这个型号修了好多台,都是这个坏,

网友:
这个通病我还未遇到过

网友:
有图有过程,点赞

网友:
记住了正好以后用得上

网友:
非常棒,简洁,方便,迅速

网友(2021-05-09):
这个通病, 我用 AZ1084CD-3.3TRG1 代替

网友:
通病这个管子坏......................

网友(2021-08-05):
图文清晰详实,学习好经验。支持!

网友(2021-11-16):
这个型号的通病啊

网友:
高手   高手

网友:
通病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