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e5。10代CPU安装win

楼主(2020-12-27):
联想e5。10代CPU安装win7蓝屏报错。有高手解决解决吗

网友:
10代的装Win10兼容好,Win7要解决驱动

网友:
现在的新主板和U都是对应W10了。W7要解决驱动

网友:
ACPI版本不同,已经不能安装win7了
当然了,如果BIOS里面有设置的话,还是可以的

网友:
A5不用试了,BIOS不支持。(ACPI Fail)

网友:
10带的不支持win7的

网友:
九代以上很多都不支持win7,找不到win7驱动

网友:
10代的机器,应该都没有支持WIN7 的系统了,更别说驱动什么的了,根本一装就重启蓝屏,没有机会进桌面

网友:
牛逼!10代的装win7

网友:
十代u,在pe里边装显卡驱动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
估计是还是不支持

网友:
路过
日常逛论坛

网友:
暂时 还没有解决办法 ,只有装win10

网友:
10代肯定装不了win7

网友:
你是同行吗、水贴 扣分。。。。

网友:
新人报道,请多关照,台式机可以折腾,笔记本没试过

网友:
10代的不支持win7了应该是

网友:
十代还是win10吧。。。

网友:
戴尔(DELL)灵越3881台式机是一款商用台式机系列,2020年6月发布的台式机,采用的intel 10代cpu,默认预装了win10系统,最近有很多网友改了win7后发现进不了系统,由于默认戴尔(DELL)灵越3881台式机安装win7是无法使用的,除了BIOS中要关闭安全启动外,还要采用win7新机型,要不然安装后USB3.1和集显不能使用,那么戴尔(DELL)灵越3881台式机怎么装win7呢。就教大家怎么装戴尔(DELL)灵越3881台式机装win7的方法和步骤,此次教程建议采用uefi+gpt模式引导安装,戴尔机器8代和9代10代 cpu不支持传统引导,详细教程如下。

戴尔(DELL)灵越3881台式机安装win7步骤如下:

一、安装前的准备工作
1、8G左右的U盘,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PE特点:1,绝无捆绑任何软件的启动盘。2,支持PE自动修复UEFI+GPT引导。)

2、支持intel 10代cpu的win7系统下载:戴尔win7新机型镜像下载(支持部分intel 10代cpu戴尔机器usb驱动和uhd 630集显驱动,完美支持win7系统)

戴尔(DELL)灵越3881台式机安装win7注意事项:

1、目前戴尔(DELL)灵越3881台式机不支持legacy传统模式安装系统。

2、uefi引导只支持64位操作系统。

3、如果是双硬盘,那么我们要将固态硬盘分区改为guid(gpt分区),机械硬盘不用分区,如果两块硬盘都分区为guid,注意调整固态硬盘为第一启动项,第一启动项字样一般为:windows boot manager。

4、需要注意有双硬盘情况,如果从盘带有esp msr以及有其它还原分区Recovery情况下,一定记得将从盘这几个分区干掉,直接选择将主盘快速分区,出现esp msr分区即可安装系统。

网友:
10代CPU部分台式机还是可以win7的,
a5蓝屏正常

网友:
用uefi的方式装,装完再pe里面吧核显驱动和usb3.0的驱动打好就行

网友:
台式可以吧,但也不是全部。 笔记本 坐等吃瓜

网友:
这,我以为装好了,

网友:
10代没装过

网友:
八九代还行,10代就别想了

网友:
蓝屏正常蓝屏正常

网友:
10代的不支持win7的

网友:
10代装win7,这不是找虐吗

网友:
ghost还是安装版 有没有试过不装驱动启动

网友:
你不是搞电脑的吧,这都不知道

网友:
我也想折腾,可是没机子

网友:
不兼容引起的,换系统或者改设置。

网友:
说实话,我还真用不习惯WIN10,如果能装WIN7,我也早换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