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寸显示器 黑屏问题求助

楼主(2020-12-28):
不插显示器液晶的排线,只插按键板和灯光排线,能亮灯白屏,插上显示器排线,灯光也不亮了,全黑,不是主板的问题。。有同行修过这种吗?型号是三星LS22c150

网友:
插上显示器排线,驱动板上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量一下驱动板的电压啊。大概率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逻辑板上有短路引起的保护 再就是电源带载能力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