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上半部亮下半部暗

楼主(2020-12-28):
收到一台杂牌液晶 上半部亮下半部暗 以为是下部灯管坏 拆开一看只有上部灯管 灯管也是好的 求组各位大佬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LED的显示器 可能是灯条没有安装好  重新安装一下  看背光板 有没有对好  或是不是以前修过 安装反了  还有灯条亮度高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