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問显存供电芯片UP1529Q問題

楼主(2020-12-28):
情問显存供电芯片UP1529Q和UP1529P是一樣的資料嗎 剛好手上有一塊技嘉ˊ660 3gb 顯卡 UP1529P故障第5隻腳有輸入 第8腳沒輸出0v 所以顯存供電ov ..............

我只知道UP1529P芯片資料 但這顆芯片很少人賣 而且價錢又貴 反而P1529Q芯片價格較便宜 比較多人賣 在論壇有人說RT8120A 可以替換 第3隻腳要改0歐姆電阻
RT8120A第3隻腳是GMD接地 UP1529P第3隻腳是OCS經過電阻在接地 特性不一樣 試問有人這樣改成功的嗎 RT8120A芯片 價格又更便宜

网友A:
影驰的卡用RT8120A代换成功,在技嘉GTX660 2G代换初始电压1.5V后屏幕点亮彪到1.6V之电源保护,核心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影驰的卡用RT8120A代换成功,在技嘉GTX660 2G代换初始电压1.5V后屏幕点亮彪到1.6V之电源保护,核心短路。

感謝分享經驗 我就說還是原裝最穩 替換 都有隱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