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 X23开机电流过1A亮LOGO反复重启故障维修

楼主(2020-12-28):
ViVO X23开机电流过1A亮Logo反复重启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ViVO x23

【故障现象】:

  开机电流过1A亮logo,反复重启。

【故障分析】:

  亮屏说明CPU已经工作,过1A说明硬盘数据也读取完整了,那么就是ldo某一路给功能芯片的供电短路或者芯片损坏。

【维修过程】:

  首先观察主板,没发现啥变形、进水。

  通常1.5A电流打回来多为wifi 3.3V供电短路,缓慢回落则为wifi芯片损坏,但是我们一时没有指针表头,无法准确判断。

  先测下wifi周边寻找短路。

  测量周边并未发现短路,一时也没有wifi芯片可换,我们加焊下wifi芯片做个归位动作。

【维修结果】:

  开机测试,完美修复。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有事您Q我  2867126052有事您Q我

网友:
我发现了,只要是找不到问题的都把芯片焊一下推一推就OK了

网友:
分晰很有料!谢谢分享

网友:
图片清晰,文字明白,向高手学习

网友:
有个华为的上电900重启干哪里

网友:
请问大师,疑难杂症,求救!
红米note7pro,插卡息屏十几分钟或者半个小时关机。
不插卡,ok。
插卡,不息屏也ok。
换了电池,
开机电流ok[流泪][流泪]

网友:
太明了透彻啦

网友:
你好,修一个努比亚x主板要多少钱

网友(2021-03-22):
你怎么想到是WIFI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