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58ML 7.4

楼主(2020-12-28):
主板是二修 少了个8脚芯片 编号U14有图纸的大神请上传一份 或者请告知型号还有网卡芯片也不见了 谢谢
有相同主板的大哥请查看一下 谢谢

网友A:
图纸没有,按照修了很多映泰主板的经验。这个是待机电压产生芯片。一般是up010X之类,映泰爱用up0104或up0105p。可以测量一下2,3两脚是否是5V,1脚大概3V左右,6脚是输出脚,7脚约为0.8V。如果是3VSB,6脚为3.3V。是桥待机供电,6脚应该在1.1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没有,按照修了很多映泰主板的经验。这个是待机电压产生芯片。一般是up010X之类,映泰爱用up0104或up01 ...

好的 我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没有,按照修了很多映泰主板的经验。这个是待机电压产生芯片。一般是up010X之类,映泰爱用up0104或up01 ...

5678脚并5V 2脚接地 1脚接BIOS芯片5脚,3脚接电阻722欧(另一端接地)895电阻

网友A:
+3.3v_dual电压芯片,依据你的脚位,可以用FP6137E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_dual电压芯片,依据你的脚位,可以用FP6137E试试看

谢谢我去找个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