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00-15ISK 15221-1

楼主(2020-12-28):
   请问哪位朋友在修这款主板,修好帮忙量量这个机子集显电压是不是一直没有,我有一台USB短路,换SR2C4,换了三个了都是到WINDOWS界面就自动重启。PE也一样,自动重启,BIOS TB买了两个刷了一样故障,请问各位大神我现在应该查哪里,这个机子1.5V对地,显存换了一个,现在全机电压正常就是没有集显电压
CMOS不掉电

网友:
这个机子修了好久了,请大神们给点提示,修好了红包感谢

网友:
路过
日常逛论坛

网友:
集显正常是有一下瞬间就没了.

网友:
GC6_FB_EN_GPU帮忙量一下这个信号有没有电压

网友:
我这个信号一直为零
这个信号哪位大神讲解一下

网友:
集显开机瞬间用示波器来测能看见。换桥后重启的话,可能还是桥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可调电流限制了

网友:
我用联想其它原装电源试了也一样,原机 的不见了是6A多,我用了一个联想原装8A多的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