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20-12-28):
    刚刚上班接到一台X230,故障插电无待机开关无反应,和客人沟通好拆机检测,机器拆开发现电源头接触良好,保险没有烧断,保护隔离电路没过,撕开U39处贴纸,发现一个电容发霉,心里暗喜,便和客人报价,XXX,客人同意维修,找出图纸标示C1037,28V升压电容,刚好有个T530的料板,找了一个同位置的换上去,以为就这么简单,插电开机。。。。不是预想的剧本,还是慢慢来吧,是不是升压二极管烧了测了一下也没坏,但是想着这个位置的电容坏了万一出现不良情况呢干脆全部二极管搬过来,涛声依旧,测试了一下VREGIN20 99脚正常,怀疑是U39烧坏,把T530的料板看了一下U101型号不一样卧CAO,TB62D515FG-GP,X230的型号BD4177KUT,但是看图纸上的型号都是前面那个,结合以前修机经验T61之类的TB和BD芯片可以互换,直接拆下更换好,洗刷一下,上电开机。。。卧槽还是一样,难道不通用,还是没焊好,心情郁闷了,拿放大镜仔细看了一下,都焊得好好的啊,不管三七二十一,再来一遍拖锡,洗干净,插电开机。。。由于没插CMOS电池直接上电,接上内存接上屏幕亮机。经验得出2点:1:TB和BD芯片只要是同平台芯片组好像都可以互换,2:维修焊工还得细心再细心一定要检查引脚有没有虚焊,虽然表面看上去焊的还好,但是里面不一定,结合理论知识只要锁定问题就往死里搞就对了。附上图纸点位

11232-1.bdv

X230 11232-1.pdf

网友:
厉害我来占个沙发啊哈哈

网友:
牛,我们这些小白又学到新知识了。

网友:
修了一手好机

网友:
X240X250的TB62D516FG也和这个62D515FG一样啊 不知道通不通用 15到16板子不上电 16到15板子没试过

网友:
厉害啊 技术好

网友:
加电10.8V烧机厉害!

网友:
你这是230t

网友:
手艺人技艺高超,当赞

网友:
这是这个机器的通病了

网友:
技术很棒,受益匪浅

网友(2021-08-07):
X230实际用的就是515

网友:
结合理论知识只要锁定问题就往死里搞就对了,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