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又是同行二修机 不常见问题 不触发

楼主(2020-12-28):
A1466又是同行二修机   拿到手直接上电 有待机0.02   按开机没有反应, 拆 ,  简单测试主板没有明显短路,当然 BIOS EC都是上家修 过了 , 先换了再说,, 继续上电还是一样....   仔细检查 发现BIOS  3.3V供电没有了     因为之前测过主板 有3.3 5V  8  14  都有  没有想到这个关键的地方没有了  啊哈哈      。     开修吧  PP3V3_SUS是 u8020这个芯片开启的 上面原来有胶   直接拆 找料板 直接换   上电   直接触发  收钱下一位,,哈哈 大佬们加点分吧  真心不够    ...........................................  补充一下 PM SLP SUS L 最后到 U0500 南桥里面了 ,吓我一跳   ,

网友:
不错啊,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能不给电呢

网友:
这技术牛的一批》》》》》》》》》》》》》

网友:
修苹果的机器就是配件不好找。

网友A:
是3V切换电压没切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3V切换电压没切出来吗

en

网友:
遇到过,感谢分享

网友B:
上家要是看到你发的。估计气的不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家要是看到你发的。估计气的不轻。

哎 只能说  谁有本事谁吃肉            千古不变的道理

网友:
                                               值得参考

网友:
技术到位,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
细节重要,加分加分

网友:
苹果坏的小配件不好找,只能坏板拆

网友:
现在在料板都缺货了

网友:
sus遇到好几个,这种故障一般都会查这里。

网友:
一坨锡搞定 就好了 省的原件费

网友:
技术到位,细节重要

网友:
只能说明楼主技术好 没啥好说的

网友:
楼主V5.   一修走过的路就不用在走了。所以更快一步。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