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更换内存条后不开机

楼主(2020-12-28):
求助各位前辈
联想Y460更换内存条后不开机
现象:更改内存条时电源适配器已取下,但是电池忘记取下了,之后开机就只显示一下联想的LOGO,再之后就一直
黑屏,多次开机失败,拆机查看主板内存条下方PQ64器件烧了一个洞,更换后现象还是一样,后续不知道从何下手了。

网友:
插电池也没事啊,关了机没影响才对

网友:
内存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A:
PQ64两端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1.5V供电是否正常转换过去了?

网友B:
4脚控制电压有么,没有换PWM控制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64两端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1.5V供电是否正常转换过去了?

现在能开机了,可以进去系统了,但是每次开机,要黑屏一会儿,然后自己再次重新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4脚控制电压有么,没有换PWM控制芯片

现在能开机了,可以进去系统了,但是每次开机,要黑屏一会儿,然后自己再次重新启动。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重做系统试一下,有些主板跟内存兼容性不是很好,我在台式机上遇到过金士顿的烧了,换威刚能点亮,但会卡。重做系统又好

网友:
也不排除有兼容性问题。安全起见,必须全部断电操作再上电。

网友:
内存条挂了吧?

网友:
不装直接1-4脚直连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