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华硕Z77跑码55,故障原因竟然是诊断卡!

楼主(2020-12-28):
一片华硕Z77,原来有别的问题,修好后跑码55,看代码是不过内存。先刷BIOS无效,换CPU内存无效。测四个内存槽各电压全部正常,SMBUS电压也无问题。

修了两小时,没办法了,放弃,打算还给客户。最后一次再试试,竟然亮机了!

反复排查,发现插上诊断卡就跑码55,拔下就能亮机。坑爹的诊断卡啊。

诊断卡是大家都在用的TL460。这个问题第一次遇见,请各位同行注意了。

网友:
很感谢 这个知识点很重要 第一次看到诊断卡引起的问题

网友:
楼主补充:诊断卡插在PCI槽上

网友A:
以前有人修机,遇到过插诊断卡可以跑码,最后送人一个卡,这个卡就不取下来了,,

网友:
奇葩问题,诊断卡,买了也不用.几乎不用.

网友:
这个还没碰到过,

网友:
昨天修一块华擎的Z77也是同样的故障,上诊断卡就是跑55,拔了就没事。

网友:
难道是插pci检测卡就报错导致不开机?

网友:
我之前也发现一次PCI诊断卡插了不亮机,不插亮机。

网友:
此诊断卡我也在用,哪天会不会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呢,谢谢楼主分享!在此借楼问一个问题:RT9059芯片用什么型号的芯片可以代换?

网友:
现在的诊断卡都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人修机,遇到过插诊断卡可以跑码,最后送人一个卡,这个卡就不取下来了,,

这情况是REQ信号线上拉电压没有了,然后插个玛卡,相当于玛卡给了个上拉电压

网友:
一块华硕b85跑跑55掉电返复重启,刷h81的bios亮机慢,装系统蓝屏,是不是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人修机,遇到过插诊断卡可以跑码,最后送人一个卡,这个卡就不取下来了,,

还有这怪事

网友:
真是奇葩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人修机,遇到过插诊断卡可以跑码,最后送人一个卡,这个卡就不取下来了,,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就遇到过,神舟的945,插上诊断卡亮机,不插不亮,最后PCI上插了片网卡解决问题

网友:
有什么奇怪的,技嘉75  85  55 之类的插PCI诊断卡还不认硬盘呢

网友:
看来这诊断卡还需改进

网友:
好久都没用过诊断卡了 现在的主板有很多都没有这个接口了  自从用示波器以后就没再用过诊断卡

网友:
现在市面 台板基本很少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