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亮度调整是那脚

楼主(2020-12-28):
询问亮度调整是那脚

网友:
这个应当是40脚 吧

网友:
40吧    亮度调节

网友:
40脚无错

网友:
第40脚 pwm

网友:
40确定没错

网友:
问出这种问题 不怕饼哥半夜敲你门

网友:
40         LCD_VGA_PWM_L

网友:
pwm 的那个

网友:
40脚啊 PWM就是

网友:
LCD_VGA_PWM_L....

网友:
一般亮度调节都是由40脚pwm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