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蓝牙鼠标电脑找不到了,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0-12-28):
蓝牙鼠标,前些日子用着正常,突然有一天没电了,换上电池后,鼠标没有反应。当时把电脑上的已连接的鼠标删除了,想重新连接可能会有反应。没想到,电脑竟然找不到鼠标了。
蓝牙鼠标打开电池开关灯亮,重新配对(按住鼠标左键、右键和滚轮键),怎么按电脑也找不到。刚开始时鼠标灯是很快地一闪闪,但是过了十几秒吧,就改为很慢的一闪闪。
原来鼠标耗电不多,也不习惯用完把电池开关关闭,就那么一直开着,两块七号充电电池能用近一个月。这次换上新的充电电池(上周五),过了个星期天,今天(周一)打开开关灯竟然不亮了。用表一测,电池一点电也没有了。用可调电源3V供电,发现电流0.09A。用万用表测量正负供电端电阻,指针万用表红笔接正,黑笔接负,电阻为11欧;黑笔接负,红笔接正,电阻为11.5欧,此时灯亮。

图中上部那个长条形的是不是蓝牙模块?

图中下边这个地方就是我猜的蓝牙模块,这东西怎么判断其好坏?
谢谢!

网友A:
这玩意就没必要折腾了,10多块钱的东西

网友:
集成度太高了,不好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就没必要折腾了,10多块钱的东西

蓝牙的,二十来块。咱维修爱好者不在于钱多少,在于维修过程中的乐趣。

网友:
硬盘插座旁掉了两个6脚小件,

网友:
今天补焊了一下,还是不行。难道真得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