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7寸 显示灰屏 断电一段时间 开机正常

楼主(2020-12-28):
具体型号ag272qcx 。这个显示屏 带外放声音。用我的笔记本 hdmi测试的   。显示器 点亮以后 用一段时,关闭显示屏 再打开就会显示 灰屏。如果断电一段时间  再开有可能 又会好。
对了 还有一个 细节。 正常的时候 点亮第一下会出3秒钟logo然后进画面。
出问题的时候 。有的时候 会有这个 3秒钟的 logo然后 转到灰屏。有的时候 点亮直接灰屏3秒钟 然后黑屏再灰屏。但是 视频声音 一直是都有的。笔记本也一直 能检测到 外接显示器  。
表达不是很清楚  望大家别介意  。多出意见  谢谢啦

网友A:
看来楼主不做维修的,,都没有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不做维修的,,都没有拆机,,,

主要 做苹果手机 笔记本维修的  。显示器 确实好 没修过。算是小白吧

网友:
拆开查查各项供电

网友B:
刷一下数据试试吧  数据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2021-02-27):
引用 网友B:
刷一下数据试试吧  数据的可能性很大

好的 非常感谢   显示器 一直放在那 都没时间研究   。有空  了  我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屏幕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