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88XM-DS2-TM REV3.2插电自动触发不显示

楼主(2020-12-28):
电脑拿到手插电自动触发,放电无果,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就拆出来

拆出来之后习惯先测一下各大MOS管对地值,确定没问题之后在插电,一样主动触发,由于没有图纸,就先测一下供电(就是这里开始走弯路了)内存1.5正常 ,桥的供电没有,心中大喜,以为就是这里的问题,测到MOS管D级1.5 G级1.6 S级无输出,以为这个管问题,就马上开风枪拆下来换了一个上去,换好插电还是自动触发,我靠,在测一下D级 电压都没有了,

G级8.7V 纳闷怎么会这么高,无奈,只好找找类似的图纸从新开始,测内存的管理芯片,供电有,开启没有,找开启 发现是由两个三极管控制产生的,拿万用表一顿戳,就是找不到

之后还是放几首歌放松放松心情,想想在找另一个相同的图纸看看,发现它的开启来自IO,万用表测相通,

就这张图纸了,测IO供电 3VSB正常 还有一个供电A VCC3一测只有1.6,在测复位1.3,到这里感觉找到原因了,找AVCC3的来源看看,发现是正常的,心里想会不会哪里相连的地方拉低了,果然,找到了OQ1,这里的3脚只有1.6,2脚也有1.6,我靠,原因就是在这里,这个2脚正常触发之后是要为0V的,现在居然有1.6,难怪插电自动触发

拆除,插电不自动触发了,找来一个换上去,插上显卡开机亮机,最后来张亮机图

网友:
值得借鉴

网友A:
主板维修要大概知道上电时序,插电立刻触发应该就应该想到io到绿线这段线路有问题从而拉低绿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维修要大概知道上电时序,插电立刻触发应该就应该想到io到绿线这段线路有问题从而拉低绿线。

对,一开始没想到,就走了弯路,下次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