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B250MH 不开机到重启维修

楼主(2020-12-28):
2020/12/28,大概是上午九点接了台IB250MH,插上电点开机不开机,测+3V3_S5没有,拔掉电源测量是否短路,发现没有,开机针印象中也没有电,就找源头ATX发现没电,不会是电源坏了吧,拔掉测量电源果然没电,有点懵,原因是自己的电源是好的怎么可能会坏呢?放电(拔掉电源头)再次测量有了,可能是主板保护了,可也没发现短路的,怎么可能保护呢!良久也没结果放了一边修其他机子啦。
到了下午三四点的时候,有点空。再次看看能不能修好,发现插上电电源转了,插上12V(CPU),听到报警声了,真是摸不着头脑,难道好了。然后的然后重启,换cpu、内存、电源,都不行闹呢跟我。我就赶紧刷个BIOS,发现没变化,拔掉内存依旧会掉。又死胡同了,折腾半天丢一边了。
吃完饭回到店里,就剩下这个250没解决了,也可以静下心了。又再次插上电和今天上午一样,虽然有图和点位也用不上毕竟是跑码掉电的机子,还那么新(成色)。看了一遍又一遍,有个地方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个应该是串口芯片位置,我脑子里立马想到一台原装机就是这个串口芯片坏了引起的不跑码,具体型号我不记得了。位置还差不多,就立马动起手,吹下来,没停了。亮机了。然后还是掉电重启,我的天这闹呢,然后我想到了今天刷过BIOS,就刷回它原来的。终于好了!

网友A:
什么原因?楼主应当深入研究下

网友:
这故障应该挺不好找的吧,这奇葩的主板,真够省的

网友B:
你在换串口芯片之前可以先摸下这个芯片表面的温度,应该是很烫手的,我这边遇到很多了,也是这个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换串口芯片之前可以先摸下这个芯片表面的温度,应该是很烫手的,我这边遇到很多了,也是这个板{:4_115: ...

我是没摸,因为遇到类似的主板,我就直接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因?楼主应当深入研究下

这个楼主表示很懒。可能就是因为他坏了,引起的吧。就好比卡logo拆外设一样。

网友C:
这么新的板子。坏的少,你这是换了这芯片还是直接拆掉

网友D:
这个BIOS要改ME,不然要一分亮机,我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新的板子。坏的少,你这是换了这芯片还是直接拆掉

直接拆掉的

网友:
有的BIOS要改ME才行

网友:
细节很重要啊

网友:
硬盘插座旁掉了两个6脚小件,

网友:
同款主板开机LOGO闪一下然后就黑屏,那个大侠给指导一下呢。

网友:
改ME是啥操作啊  怎么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BIOS要改ME,不然要一分亮机,我试过

一分亮机是什么意思,是上电后一分钟LOGO闪一下就黑屏吗,这个怎么搞

网友:
我想要你的图纸点位,分享一下兄D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