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u焊盘掉点如何补焊盘

楼主(2020-12-28):
这种掉点周围没有导线难道都是向下挖吗?下面都是地啊

网友:
个人一般用手机植株的锡膏,实在不行就没办法了,发热量大的芯片,掉点迟早会返修

网友:
万用表测一下 地的不用补

网友A:
有一张同样的卡。我都放弃了

网友:
这种 太多了 不怕返修么

网友:
就掉了两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张同样的卡。我都放弃了

能给测一下这两个焊点吗

网友:
往下挖,没有就是空点或者地

网友:
来一张完整的焊盘图

网友:
苹果巨坑 最爱掉pin

网友B:
补铜丝,糊上绿油,刮开,上锡!!!

网友:
先找找有没有图吧  有图就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铜丝,糊上绿油,刮开,上锡!!!

這個方法我有看過 蠻不錯手工技巧捕點

网友:
轻轻挂一下,有些在旁边有引线,补上还能用

网友:
顺撕扯方向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