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e r2.0,开机黑屏

楼主(2020-12-28):
开机喇叭滴一声说明自检通过,但是显示器亮只显示一个减号,测试各电压正常,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求指教

网友:
刷bios了吗?心软

网友:
可以试试刷BIOS

网友:
这是开机不显示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了

网友:
伤心一秒钟

网友:
这个现象分几点排查,99%可搞定,
1 网卡
2 I/O
3 I/O到桥的数据线

网友:
桥或者io可能性最大

网友:
这样主板没坏,BIOS问题居多

网友A:
感觉是BIOS问题,或者BIOS周边的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BIOS问题,或者BIOS周边的供电问题

bios也刷了,周边电路都正常

网友B:
饼哥最近抖音发了个作品,你这板故障和那个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饼哥最近抖音发了个作品,你这板故障和那个类似

没找到给个链接我去看看,谢谢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故障的主板,现在怀疑键盘检测不过,你观察一下键盘可以用吗?

网友:
换io解决,我遇到过,一个横杠你看看PCIE是不是复位也拉低了:jingxia:

网友:
这叫卡光标,之前修过一个,去掉网卡芯片就这样了,换上个就好了

网友:
谢谢大家,此板已修好更换io修复

网友C:
这样主板没坏,BIOS问题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主板没坏,BIOS问题居

io坏了,今天换了io就OK,bios没问题

网友:
换io解决,我遇到过

网友:
BIOS问题真多

网友:
查PG信号的三条腿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