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喜欢干这无脑的活

楼主(2020-12-29):
一张la-091p,大面积进水,清理后0.1a掉电。待机指定正常了,由于ec进水严重,仔细观察ec发现两根引脚一个断线,一个居然引脚烧没了,既然能上点电,会不会ec只是断线缺少条件断电呢,说干就干,给ec烧光的引脚做个刮骨疗伤。

很幸运,接上断脚后,机器修复。

网友:
也不属于无脑吧  要观察

网友:
进水的机器腐蚀严重的不好搞! 楼主这个还是算是火好的,只有EC 这部分区域腐蚀了!

网友:
这种接线能用多久呢?

网友:
不接线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