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110i-s02原厂bios

楼主(2020-12-29):
这个主板国内非常少见,与V星H110i PRO输出有点不同,我是废了好大的劲找台湾的V星工程师要的,原厂bios,绝非什么主板备份的
另外S02多了DP转VGA的芯片IT6516,其它仔细比较均一样

网友:
一楼自己抢,原求助帖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3054-1-1.html
问题找到了,桥架损坏有虚焊,这TIX的小主板可以不用上CPU和内存,所有的电压均能出来,另外正常工作状态下,集显电压也出不来
业余爱好,问下那位大侠,桥虚焊加焊要多少钱

网友A:
硬盘插座旁掉了两个6脚小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插座旁掉了两个6脚小件,

哥们啥意思?没搞懂,我这主板没掉件,是不是回错帖子了?

网友:
自己用的是V星B150i PRO,也是17*17厘米的ITX小板,在闲鱼上化65包邮买的,主板成色9.5层新,应该经过多次维修,而且是返售后修理过的,BIOS芯片动过,把BIOS芯片程序读出来,查找BIOS程序编号为7995,7995对应的是H110i PRO、B150I PRO,而非H110I -S02的BIOS程序7A56,找早期的H110I PRO上机,集显不亮,独显正常,怀疑是BIOS程序损坏导致,上网查国内2019年2月在拼多多和淘宝2家店有卖过,问店主均无此BIOS程序,多方查找有位哥们帮忙找到台湾的V星工程师,要到了原厂BIOS程序,上机还是集显不亮机,独显正常,手上的I5 6400摔过,为了排除CPU问题导致不过ME程序,找了一个正常的i3 6100上机还是一样,刷HI110I Pro 魔改程序上i3 8100也是一样,集显正常,独显不亮,为了方便查找电压,不用上CPU和内存,原先不出来的集显电压也出来了0.13V,CPU电压偏低点0.13V,我把自己在用的主板也拆了对比,正常状态集显也是无电压的,折腾了半天,再上机居然不亮机了,独显也不亮了,很明显就是桥有虚焊,等冷下来又能独显亮机了。

业余爱好,手里只有热风枪,做不了桥,问下高手,做个桥要多少钱,我出来回快递费,太贵了就当备品用了

网友:
几十元买的板这么折腾就没意思了

网友(点评):
ITX小板比大板要贵些,二手要260-340元,新的板要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