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12-29):
这个是自己作的一个过程 前后这单板放了有3天,现在新款机器越来越不好修,相反老款一点的还好修一点,因为客户是单板发来的  说是不开机,接到主板板号是la-8691p,先简单测了下公共点 3v 5v阻值都正常 先接个线看下故障 ,用的是下面这个线 !我大意了,这里就是错误的开始! 通电测了公共点没有电压 但是奇怪的是P2也没有电压 , 正常应该会有小电流的P2, 断电测P2阻值正常, PQ38拆了再测,还是一样么有电压,以后就是一淌的测量更换 ,测到充电电感阻值只有200多 不对!测量后确定下管坏了,有料板就上下管包括芯片全换了(这里应该就是他的故障),换好以后上电,还是没有公共点,气的用镊子直接夹PQ37 D S级  咦 ,大短,然后强制加电19v到P2  b+都没有短路    致此  无解  第二天研究一下一样无解  第三天 修另一台机器的时候无意间示波器测了一下测了一下19V是上升沿的  再测Y400的是下降沿的  想了半天把电源头切换正负极就好了  这个板子致此修复,越是简单的越不细心  ,同行们应该不会犯这个超低级错误吧   关键是接反了VIN还有19v   真没遇到过  莫笑话哈

网友A:
仁宝的 板子    学习了

网友:
哥们跟风神一笑什么关系

网友:
硬盘插座旁掉了两个6脚小件,

网友B:
这怎么会接后呢,不明白。这样的人为故障,有时自己都想不明白

网友C:
哈哈, 认为故障最为致命   但是好像你说这个问题除了你接反电源正负极,那么本身故障就是一个管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认为故障最为致命   但是好像你说这个问题除了你接反电源正负极,那么本身故障就是一个管子的问 ...

应该就一个电池管子的问题    只不过自己把自己绕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怎么会接后呢,不明白。这样的人为故障,有时自己都想不明白

接的接口的背面 没注意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仁宝的 板子    学习了

我是把点火回路又走了一遍

网友:
接反 不短路?

网友:
就是因为没有短路才让我转这么久    也是搞不清楚为什么不会短

网友:
细心才是技术的前提!学习了!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一定要仔细不能马虎

网友:
接反了都能用?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一点都不假

网友:
运气好 我一个联想S3接反 直接烧完

网友:
仔细不能马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