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3-3579,F611P 开始不充电 搞到不显 又搞到没待机

楼主(2020-12-29):
刚拿来的时候充不了电,客户自己买了电池自己换了还是不充电。拿过来的时候能开机,电池电源都可以用没显示充电,电源接口灯慢闪大概七八次然后电源灯熄灭。拆板子下来检查不知道什么情况突然不显了,只能先刷BIOS试试了,刷第一个还是不显,查了一下这个机器应该是有两种BIOS,又下了一个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2082-1-1.html。刚刷完第一次不会显示会闪黄灯关机再开才能正常显示。但是还是不充电有点头疼了,论坛说升级官方的BIOS能解决,马上下载一个在线升级完还是一样,BIOS里面能检测到电源90W,换一个180W也能显示180W。看来不是软件问题了。
仔细测量充电芯片95522条件,发现这个机器有两种充电芯片一个95522一个9538新的芯片我也不太懂。19脚ACIN_CHG为0V,ACOK为2.7V感觉不太正常PRB07为150KB,PRB05和PRB04没装和图纸上的不一样,但是这个板子确实没有动过原厂就是这个样子的,再想想发现这个电源灯不应该会闪的,插入电池电源开机状态下电源灯应该白色常亮才对,说明电源检测应该还是有问题,BIOS里面能识别电源瓦数只能说明PS_ID信号没有问题,仔细发现ACAV_IN1 这个信号电压不稳定,PQ7、PQ3的G极有时候3V有时候16V没有正常导通,量到这里机器突然没有待机了,插电源没有反映了,但是电池还是可以正常开机的,ACOK完全没有了DCIN为19V,ACOK对地阻值正常拿掉PQB04还是一样样,看来是95522的问题,换一个啥都好了充电也正常了,附上最新的BIOS,

F611P 95522.BIN

网友(2021-03-11):
看来是通病了    很多这个故障

网友:
你这属实是人才啊!但是维修的也确实是挺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