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gL552VW通病

楼主(2020-12-29):
Pcb烧5层,遇到10多片。全部报废,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怎么解决就这样报废吗

网友:
这种板只能靠天啦

网友:
有没有研究一下呢,看位置都是一些键盘的esd,就是不知道板层的线路多不多

网友:
这个位置可以刮骨疗伤哦

网友:
这个地方还没遇到过 可以刮下

网友:
有没有办法飞线接过去

网友:
这种板子是这样的

网友A:
修到很多了     这里挖好    飞19V到3-5V上管      3-5V短路修好       飞19v到3-5V上管就好了      这里烧不会烧U和显卡

xwc

网友:
华硕的板子还好吧,维修有难度,不知道有没有点位 图纸

网友:
10个都烧一个位置?这种概率蛮少的  也许是使用不当

网友:
收藏起来,以后备用。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到很多了     这里挖好    飞19V到3-5V上管      3-5V短路修好       飞19v到3-5V上管就好了      这里烧不会烧U和显卡

你是没遇到挖空了之后,背面是个sd卡槽,把卡槽取下来,背面都是信号线,还有键盘正面,挖了以后,键盘会很多按键用不了,失灵,就算挖好了。键盘也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