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15-dc219--DAG35DMBAD0 不触发

楼主(2020-12-29):
比较新的机器拿过来不开机,拆机量有3.3V,5V,1.0V,开机键有3.3V,IO有NBSWON1#跳变,DNBSWON#有3.3V无跳变,IO供电正常LID_EC# 3.3V  AD_ID 1.0V   RSMRST# 0V, 怀疑BIOS就干刷了还一样,好吧听说这个机器不用原装电源AD_TYPE检测充电器不是原装会不触发,马上找个原装充电器试一下结果一样样的,用原装充电器AD_ID 为3.0V, 看来故障点还是在RSMRST#这个信号,由IO发出复位南桥的,电压应该是3.3才对,测量对地阻值正常,这个信号IO直通南桥途中没有东西会拉低,要么IO坏了要么IO内置程序坏了,换一个就好了正常开机, 最后测试一下这个机器用原装电源和普通电源头都可以正常开机的,

网友:
EC带不带程序的这款

网友:
应该是带程序,淘宝有说是写好程序的

网友:
带程序的需要买拆机的

网友:
带   要刷或者买拆机的

网友:
ec的几个需要检查的工作条件是什么呀

网友:
ec 带程序的 买写好的不一定可以  要剪板的 不便宜

网友:
EC坏的可能性大点  把信号拉低了。EC内置程序的话一般会出现不定时的问题

网友:
BIOS正好需要。。。。。。。。

网友:
修机器首先io的条件要很清楚才行

网友:
EC坏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只能买个带剪板的,写好 的有时候不能

网友A:
可以肯定维修用的转接头不能开机,你是不是换EC前改了适配器ID识别脚的电阻?

网友:
现在带程序的EC难得买啊

网友:
楼主对信号挺熟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肯定维修用的转接头不能开机,你是不是换EC前改了适配器ID识别脚的电阻?

没改啊  我的转接头中间脚有1点多v电压

网友:
南桥什么型号

网友:
一般买剪板的靠谱,新芯片坑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