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通病电阻小分析

楼主(2020-12-29):
昨天修到一个k42jr不触发通病。RSMRST电压低。照论坛的案例 。换了RN2244就好了。换完量了一下。发现这个1K排阻。阻值居然都是好的。那他是怎么把RSMRST拉低的呢。经过一番小分析。发现这个排阻  两个电阻之间居然有阻值。

待机的时候。Pm Pwrok是低电平。因为电阻之间有漏电。Rsmrst被Pm pwrok拉低。这个应该是属于生产工艺有问题。

 会员142349100鑫豆2024-7-17 14:15
 会员1115050100鑫豆2023-11-12 09:53
 会员1214043100鑫豆2023-11-8 20:37
 会员1118669100鑫豆2023-10-8 15:27

网友:
居然是这样的?一般换下就扔了,也没去量。

网友:
有意义的代换经验  值得参考

网友:
是不是机器以前进过水,这个机器也有历史了

网友:
楼主 够细心  路过学习了

网友:
从来没有去想过为什么会被拉低。 一般都是直接换了捡钱。 感谢 楼主分享。

网友:
好久没有修过通病了

网友:
学习了,值得借鉴

网友:
我之前修到一台USB数据线排感短路的

网友:
这都被发现了

网友:
日常逛论坛,学技术。又学到了

网友:
我在V星台式机主板中遇到过双MOS之间漏电的,查了我一天

网友:
排阻内部相连了吧

网友:
这种还比较多呢。。。。。。。。。。。。

网友:
是的。改过来了

网友:
电阻老化漏电?

网友:
这玩意有时候说不清楚的

网友:
收藏起来,以后备用。

网友:
以备后用,谢谢分享!!

网友:
哦,原来是排阻内部问题了

网友:
分析很细致难得啊!

网友:
电阻老化漏电

网友:
楼主很细心喔 向你学习

网友:
是不是华硕排阻也是这样的问题,一直华硕通病都是排阻

网友:
我以前修到过华硕B85不上电,也是测同一个电阻阻值正常,但相邻两个电阻之间出现阻值,RSMRST无,导致不开机

网友:
原来如此,他们之间漏电

网友:
这还真没研究过,每次发现问题就直接换了,通病也是看的论坛知道的

网友:
有通病好赚钱

网友:
来自: 湖北武汉
又一个不触发的问题,是因为电阻的质量引起的。

网友:
工艺不过关

网友:
想当年我的第一台笔记本就是这个,2600买的,真的很垃圾,毛病多得一逼

网友:
谢谢分享。。很久没有遇到这款机器了

网友:
日常逛论坛, 学经验

网友:
为什么还要收费啊,不能看啊

网友:
日常逛论坛,学技术。

网友:
那你换的电阻是多大的?依旧是1K?

网友:
之前不是说华硕主板的排阻也有通病嘛

网友:
没碰到这个机器,以后也许用的上。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