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100u板号U430UQ全板二极体值及亮机电压,锁0.38等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20-12-29):
此机已维修多台,总结一下碰到的问题:
1、此板比较薄,内存位置极易变形,上电0.5左右,不开机,或者0.3左右掉电,经常无法开机的,基本都是内存虚焊导致,碰到的朋友可以先加焊内存,不要一上来就干CPU。呵呵,有示波器的打下波形就很清楚了。还有网上说什么刷开机快bios的,我遇到开机慢,也都是内存虚焊造成的,和bios没关系。

2、华硕7代超薄这个系列的,充电芯片BQ24780S非常容易损坏,各种奇葩问题,怎么弄都不充电的,可以先把这个芯片换了,几块钱,便宜。

3、这块板的EC锡球用得偏大,遇到电池问题的,大家而已先测量电池接口中间两根SM总线的情况,优先考虑BQ24790S的问题,这个EC加焊非常容易连锡,短路,万一加焊后无法触发,取下EC重植吧,用0.3的就好了。这种小IC我都习惯直接摆,呵呵,有成就感,另外这个EC是不带程序,注意了,即使烧了,淘一个不带程序的就可以,它从BIos读程序的。

4、再啰嗦下华硕这个系列CPU锁0.38的问题,我看论坛有不少人问这个问题,还都没解决,我也碰到几台,还都问题不同,现象一样是锁0.38,我这里列举几个
例子,供大家参考。注意下,举例的版型不插电池是自动上电的。
A、电池检测SM数据线路故障,会锁0.38,如图,遇到两个电阻变大的,也有兄弟换电池好的。

  B、如图,这个双二极管芯片供电和电阻,要注意,有碰到这个位置故障,导致芯片供电不足或电压过低导致锁0.38的

C、付一张BQ24780S的图,1脚和2脚的电压需要注意,有电阻故障的,有芯片本身故障,具体各脚电压忘记测了,借论坛go2020 ...
本帖为优秀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1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941682100鑫豆2025-1-10 16:37
 会员972529100鑫豆2024-12-29 22:49
 会员471577100鑫豆2024-12-3 03:25
 会员303875100鑫豆2024-11-6 18:59
 会员594776100鑫豆2024-7-1 10:54

网友:
日常逛论坛   学经验

网友(2021-03-19):
感谢,很用心,收藏了

网友:
感谢分享,图文并茂

网友(2021-05-19):
修到一台华硕UX331UN,公共点大短路,烧鸡大法发现5766M音频放大芯片发烫,拆掉之后不短路了,量了一下公共点电压直接进5766M音频放大芯片的

网友(2024-10-30):
这个5766m 为什么温度会达到89度。   遇到一台会假死机。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芯片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