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L805废墨清零问题

楼主(2020-12-29):
在论坛下了清零软件,在点CHECK的时候 软件会无响应。然后一直都转圈圈
废墨清零

网友:
驱动问题?

网友:
不是完全功能版吧,pojie了部分功能而已

网友:
换个软件 不行就换个电脑 有时候电脑系统不行也会这样

网友:
得用Xp,你去试试有的Win7不能用

网友:
清零不需要驱动

网友(2021-02-01):
驱动任务没取消,还有种情况就是清零软件问题

网友:
大力支持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