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的芯片还能买吗?

楼主(2020-12-29):
一连买了3个SR17D 一个做完1.0短路
芯片

网友A:
,,,++,,我以前有个同事也是换这桥,买了4个,加原来的加焊后又重植……害人的黑心人
详情

网友:
非常严重。

网友:
遇见这种确实纠结
建议换一家买买 或者找个拆机的试试

网友:
这回损失比较大啊

网友:
建议曝光卖假芯片的商家,让无良的商家无法生存。。。。

网友:
自己从旧板子上找,,一般也不太敢在网上买,,,

网友:
怎么好多碰到这种情况的,从我入行到现在 很少碰到买到假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有个同事也是换这桥,买了4个,加原来的加焊后又重植……害人的黑心人

网友:
一般换完不容易就短路了 还是芯片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