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P2884A供电芯片资料

楼主(2020-12-29):
华硕飞行堡垒8代
进水了,缺显卡供电。
芯片MP2884A,查不到资料,官网上只有一张模糊的图。

进水处腐蚀了一个电阻,跑线路是VIN分压给芯片22脚。已知对地电阻是1K,不知道第一颗电阻是多少阻值。

网友:
已修复,随手上了个10K电阻居然好了。

机子贼新,华硕FX506L。板号BKXD广达代工,华硕的工厂是有多忙,居然找别人代工了。2020-09的出厂日期,价钱少不了哈哈

网友:
还是要多查查资料,不能瞎猜。10K电阻电池开机后插入适配器会断电保护。
查到这家公司的MP2949A的资料,虽然是CPU供电的芯片,参考一下。
锁定该引脚是VINSEN。

,根据MP2949A的资料翻译如下。

对地电阻是1K,反推R1是15K,换上15K电阻后就正常了。适配器随时插入都不会出现断电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