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RO522S艰难维修记录

楼主(2020-12-29):
机型:华硕PRO522S
版号:P552SJ 2.1
故障现象:不上电

维修过程:拆机发现有待机,bios被刷过。后发现cpu散热底座下边有腐蚀,因为被胶带挡住了很难看到,清理后能上电了但是还是没有显示,电流0.3左右不动了,后擦内存刷bios啥的都试了个遍还是不行。后找上架拿回原机bios刷回去后成功亮机,坑死我了

网友A:
0.3应该CPU电压没出来,我有个gl552也是刷BIOS才好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0.3应该CPU电压没出来,我有个gl552也是刷BIOS才好

所有电压都是出来的,就是上家刷了bios,换回原bios就好了

网友:
日常逛论坛,学经验

网友B:
这个事情不知道上家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事情不知道上家为什么要这样做

实际上是cpu底座旁边的晶振电容腐蚀造成的,有点隐蔽不好发现,上家刷了bios还没好就到我手里了

网友:
幸运的是还能找到一修的上家。。

网友:
还能找到一修的上家。。

网友:
上家要是不给呢

网友:
牛逼啊  你是如何找到上家的呢

网友:
学习了学习使我快乐

网友:
非要原机备份的?万一没备份呢

网友:
有这种操作啊  确实坑

网友:
好吧,好吧,这也可以  给上家 钱了吧

网友:
捡到钱了,洗洗就差不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