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求助

楼主(2020-12-29):
求助各位前辈帮助,我是一个新新手,是通过购买《主板维修不是事儿》与《笔记本电脑维修不是事儿》等一整套书籍和看视频自学的主板维修,现第一次维修自已的主板,型号是技嘉GA-B150-HD3,现在是因没有上CPU,全板除CPU核心供电VCORE没有出,核显供电VCCGT没有出,DDRVTT没有出,全板没有短路了,还有一个桥发IO,IO发CP∪电源芯片的N_CPUPWROK没有出外,其它电压我都一个一个测量了都有,但主板测不到时钟,诊断卡显示00卡,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A:
技嘉必须上cpu才能触发,你不上cpu不可能触发

网友B:
估计没有cpu测试,后面出的板都要cpu

网友C:
现在的技嘉主板都要上CPU才能触发出供电的。个人映象技嘉H61开始就是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必须上cpu才能触发,你不上cpu不可能触发

谢谢,技嘉B150板不上CPU也能触发上电,而且大部分电路都可以上电,除CP∪核心电压与集显电压与内存VPP电压不能出外,也应该出时钟与部分复位,但我的没有出时钟与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技嘉主板都要上CPU才能触发出供电的。个人映象技嘉H61开始就是这样了。

谢谢,技嘉B150板不上CPU也能触发上电,而且大部分电路都可以上电,除CP∪核心电压与集显电压与内存VPP电压不能出外,也应该出时钟与部分复位,但我的没有出时钟与复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估计没有cpu测试,后面出的板都要cpu

谢谢,技嘉B150板不上CPU也能触发上电,而且大部分电路都可以上电,除CP∪核心电压与集显电压与内存VPP电压不能出外,也应该出时钟与部分复位,但我的没有出时钟与复位。

网友:
不好意思新手写错了是DDRVTT写成VPP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技嘉B150板不上CPU也能触发上电,而且大部分电路都可以上电,除CP∪核心电压与集显电压与内存VPP电压不能出外,也应该出时钟与部分复位,但我的没有出时钟与复位。

不好意思新手写错了是DDRVTT写成VPP了。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这是顺序来的。所以你现在必须先上真CPU 测试。

网友:
你过于执念了,1151的时序是cpu-内存-显卡-然后是桥,你第一步就走错路了,没有cpu哪来的vcore vccgt ddrvtt啊,回复的大神都很认真的在帮你。你一定要先弄清时序,然后按点位图测试,凡事要讲规矩。你连点位图时序都没弄清楚怎么维修啊?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买个cpu上去或许直接通电了呢

网友:
建议备齐假负载。有条件上真U。仅供参考。各位都是大神学习了。

网友:
建议上u测试

网友:
建议把电路图和点位图都准备好,再把时序图画出来,新手就是要修一个吃透一个

网友:
都正常就上个u试试

网友:
要上CPU才会出CPU供电的,如果上CPU还没有供电的话那就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应该io收到atx pg信号 然后io发送给南桥电源好信号。再就是南桥产生时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