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的骚操作 大佬救救弟弟的技嘉b75m hd3

楼主(2020-12-29):
不知道从那个旮旯里翻出来的 第一次上机能点亮  但第二次就没反应了   但芯片组106脚能进行点亮  没研究出啥问题  对另一个贴子进行照搬 发现不行  手上没有图纸 完全一脸懵逼中      偶然的一下我发现电源绿线搭过来也能开机然后。。。。 也能凑合用吧  但 我很想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求大哥指导一下。

网友A:
你量一下开机针上有没有电压,看你搭个绿线像是给了一个上拉电压

网友B: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DFGDFDFG -3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C:
查开机电路

网友:
找个开机电路图研究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量一下开机针上有没有电压,看你搭个绿线像是给了一个上拉电压

开机正极有3.3   我给搭的是5v  一开始我直接飞线正级发现会一直在重启 然后飞给负极也不行 只能三根接触一下就放开才可以

网友:
牛逼呀   这是大神级别的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开机正极有3.3   我给搭的是5v  一开始我直接飞线正级发现会一直在重启 然后飞给负极也不行 只能三根接触 ...

查开机针,RSMRST,IO  106→103→102→107

网友:
这样能用长久吗?

网友:
这么牛的操作,直接更换主板岂不是生事

网友:
看你搭个绿线像是给了一个上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开机针,RSMRST,IO  106→103→102→107

步骤准确清晰,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开机针,RSMRST,IO  106→103→102→107

大哥 106 3.3v  103  3.3v  102 0v 107  5v 求102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开机电路

大哥 我没有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查开机针,RSMRST,IO  106→103→102→107

但是我没有点位图啊:kuqi:

网友:
确实有点狠,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是我没有点位图啊:kuqi:

鑫智造有电路图、位置图

网友:
強開機會掛掉的 最不穩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灌水刷分,警告一次

网友:
GA-B75M-HD3 REV1.0点位图纸,技嘉以前的主板存在PSON断线,优先查PSON。

(9)点位 GIGABYTE GA-B75M-HD3-R10位置图.pdf

点位

(9)图纸 GIGABYTE GA-B75M-HD3-R10.pdf

网友:
有点优秀,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