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8p 不装基带cpu可以开机吗?

楼主(2020-12-30):
如题。  基带有问题。 发现好几处短路 。把基带cpu大电感拆了,基带cpu也拆了。 还能开机吗

网友:
能,只是没信号……基带只是管信号部分的。

网友:
有刷过机了吗

网友A:
可以开机,但是要装一个基带才可以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开机,但是要装一个基带才可以进系统

不用的。 我本来也想装个别手机的基带上去。 发现恢复升级后,可以开机进系统了。

网友:
没刷机的话。不装基带是可以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