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BIOS问题求解

楼主(2020-12-30):
各位 大佬,手上有块7850,电压都正常BIOS读取有问题bios芯片拆下来用土豪金读写没有问题,装到显卡上如图所示,请大佬们给点维修思路。
没有示波器哦,TB上那种几十块组装的示波器可以用来修显卡吗?

网友:
报错43的嘛

网友A:
这显卡  你用专业搞BIOS工具读取呀

网友:
看你搭个绿线像是给了一个上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显卡  你用专业搞BIOS工具读取呀

土豪金刷 25 芯片很好用的啊

网友:
这是显存问题

网友B:
Bois问题,可以换bois在系统里刷上

网友C:
这种故障不是核心就是显存,跟BIOS没关系

网友D:
43显存或掉件脱焊。

网友:
显存测试读取BIOS错误,没法进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Bois问题,可以换bois在系统里刷上

BIOS刷了 也读不出来的,芯片都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不是核心就是显存,跟BIOS没关系

感觉应该是核心问题了,显存测试读取BIOS错误 没法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43显存或掉件脱焊。

感谢大佬 提供思路,明天再淦一遍显存

网友:
查bois附近的元件

网友:
可能是33电阻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大佬 提供思路,明天再淦一遍显存

不是显存核心,是bois线路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