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LA-D841P提示不是原装充电器维修

楼主(2020-12-30):
机器拿到 插上非原装充电器开机  进入系统  机器电池电量百分之0  之后找了个充电器也是不充电   想着都是电池坏的多  当时也没电池测试 就登记订货 结果却很尴尬 电池来了  找了个原装充电器还是提示未充电  卧槽。。。  然后关机再开机发现提示不是原装充电器 然后陆续找了3个充电器来都是提示非原装   看来主板的问题了 这种检测不是原装的充电器的 之前修过  是检测的线路上3.3V变成了4V多  导致的  那这个会不会也是哪里的问题呢    拆开测量发现中间针的电压只有0.6V  这个电压绝对的不对  正常要为3.3V   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个管子  直接去测量控制脚电压5V正常  再量D S脚 都是0.6V   这个要么就是上啦电阻坏了  要么就是被拉低了   测量上拉电阻正常   看来被拉低了    看图纸  线路上有一个保护二极管  直接拆掉  电压恢复3.3  问题成功解决

网友:
怎么图片上传不了

网友A:
误判后,电池弄不好就只能留手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误判后,电池弄不好就只能留手里了,

有些是可以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