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飞线解决无后置摄像故障维修

楼主(2020-12-30):
iPhone 6s 飞线解决无后置摄像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iPhone 6S

  故障现象:无后置摄像。

  故障分析:排除摄像头问题,就是主板问题。

  维修过程:拆机发现主板有进水的痕迹。仔细观察主板 2.85V摄像供电管有腐蚀的痕迹。

  拆掉转换管,发现第四脚已经腐蚀掉。

  这种情况下直接从感光的3V飞线到2.85V供电就可以。

  维修结果:飞完线后,进系统测试后置摄像修复。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有事您Q我  2867126052有事您Q我

网友:
谢谢分享!就是飞线有点远

网友A:
这个不能短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能短接吗?

短接也可以 ,但另一端是4.2的主供电,电压偏高,我试过1k的电阻去短,还是打不开,还是飞线安全省事

网友:
如果给大神一根线,他可以绕地球飞一圈

网友(2021-01-30):
借PP3V0_PROX_IRLED到PP_VCC_MAIN_LDO,把那个电感也扣掉,上面的LDO管扣掉,短接一下就可以了。美观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