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 SE5120G33 如何替换?

楼主(2020-12-30):
有一块科脑H61主板,主板上有两颗SE5120G33,输入5V,应该输出3.3V才对,开机可以触发,但是不开机。测量一颗输出4.78V,另一颗输出0.65V,确定这两颗贴片挂了,淘宝上居然找不到,所以请教各位大神用什么型号的可以代替?谢谢!!

网友A:
可以代换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代换呀,。。。

关键是没找到 同型号的,而且和1117脚位也不同。

网友B:
转3.3V的 通用的呀   换了不行  看看是不是别的地方 短路

网友:
而且和1117脚位也不同。

网友C:
换了不行  看看是不是别的地方 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3.3V的 通用的呀   换了不行  看看是不是别的地方 短路

这个是2脚接地,1脚VIN,3脚VOUT。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不行  看看是不是别的地方 短路

主要是和1117的脚位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