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14 ISK 应该是通病分享给大家NM-A711

楼主(2020-12-30):
   我近段时间修好了三台联想拯救者14 ISK。因为前两次故障都很明显。个人觉得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就不太注意。但是这次来的一台开机掉了。因为本次来的本本外壳上的型号贴纸已经不见了。所以我就没有拍图。 就是这片板,这片板有一个很奇怪的特点,就是你要先插上电池,然后再插可调电源,待机才正常。充电才正常。如果你不插上电池,那你测公共点电压只有几V电压而且还是跳动的电压。这机器电池已经是满电状态,所以我在上电试的时候发现电流上到0.22A大概一秒掉电。掉电之后按开关一样电流又掉电。自己知道肯定是知道有某组电压不正常。就用万用表测了全板电压。除了CPU以外,其他都能在一秒内测到电压。 因为前面刚修过这台机器两台都是VCCSA电压不正常导致的。这次也不例外直接找到PL160输出端,打开示波器直接开机一测,问题马上找到了。 看到了吧? 就是PU160有问题导致的,直接换了就好。但是我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上下管我都一并换掉。 有图有真相。下面顺便发一下CPU供电的时序图给你看一下
3是CPU供电EN,2是VCCSA  1是CORE  4是SDIO  CPU供电必须先收到SVID才能产生。

1 CORE  2 BIOS  CS#  3VCCGT   4 SDIO
此机本人已经遇到三台一样的问题的,不知道是否还有别的兄弟也遇到同样问题。如果你们也修到过那就肯定是通病了。希望看贴的兄弟看得懂就给加个分,看不懂的也别喷。因为我的表达能力就这样了

网友A:
你是连PQ160和PQ165也一块换掉吗。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过。加分给楼主

网友:
示波器用的6 的。我的都在吃灰。

网友:
你已经修到三台一样的问题,应该是通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连PQ160和PQ165也一块换掉吗。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过。加分给楼主

是的,平时都这么做,因为曾经有遇到过换了驱动IC正常,但是客户用几天就又挂了,拿来直接是上管短路。直接挂U。所以能换就最好换掉

网友:
先收藏起来,以后备用。

网友:
收藏起来,以后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平时都这么做,因为曾经有遇到过换了驱动IC正常,但是客户用几天就又挂了,拿来直接是上管短路。直接挂U。所以能换就最好换掉

有个好习惯。不错。。。。

网友:
四通道示波器

网友:
这鸟本就是不插电吃,不产生公共点

网友C:
你的示波器好高级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示波器好高级的样子

只是一般的,够用

网友:
vccsa不正常是偏低还是没出来?

网友:
我记得拯救者好像不能用万能可调的   碰到几个了

网友:
这个必须收藏,以后肯定会遇到

网友:
精华的好帖子

网友:
既然遇到多台了,应该是通病了,以后碰到也注意一些.谢谢楼主,加分了

网友D:
估计是CPU 发热量大这个芯片功率跟不上导致的

网友:
4通道真牛掰!

网友:
感谢分享  这个通病要省很多时间

网友:
掉电的问题真的不好修  我碰到就头疼  很多都没修好 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点评):
所以利用示波器就能轻松找出问题了

网友:
师兄厉害,示波器不错

网友:
先收藏起来,以后备用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啊

网友E:
楼主示波器高档,我也有个4通的,没利用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CPU 发热量大这个芯片功率跟不上导致的

所有电脑损坏都跟散热有很大关系,长期的高温中工作,肯定要比其他电路要容易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示波器高档,我也有个4通的,没利用起来

有就要学会用,没有人一开始就什么都会的

网友:
日常逛论坛,楼主波波用的六,666. 下次遇到也可以参考下维修思路了。

网友:
你这个是怎么测出来的,有四踪

网友(点评):
四通道的

网友(2021-07-14):
有示波器还是不错的,特别不稳定的故障可以测

网友(2023-07-20):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4探头,修掉电的时候效率比2探头的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