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HM65 G3201主板bios问题

楼主(2020-12-30):
机器拿来时msata旁边的主板bios应该换过或拆过,不知道是不是原厂的bios,装系统总是一半提示安装源或硬盘错误,实际固态硬盘没有任何问题,系统偶尔装好开机后不定时死机卡顿。主板上msata接口旁一个bios芯片(应该是主板bios),桥旁边一个bios芯片(应该是桥的bios),用论坛里其他友友备份的bios固件单刷了主板bios后故障依旧,对比了下原来自己备份的bios为uefi image  ,友友的为intel  image,自己原来的没有me 的头,于是用友友的固件加官方8.1.4的me固件合成了新的bin刷入,故障依旧。求助坛友们,1.求分享下g3201这个板的原厂bios,估计为山寨板,主板型号ome不知道为哪家代工的,板号为TG-HM65 G3201。2.这类问题是否bios问题,另外桥旁边bios用编程器读取的数据都为0,坛友备份的却不这样,但是刷不进去显示长度超了。为0是否正常,求助求助!

网友A:
三宝的迷你板型,精英代工的。你可以下精英同板型的bios刷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宝的迷你板型,精英代工的。你可以下精英同板型的bios刷入试试

好,我先找找看。用不用管桥的bios啊,那个不需要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我先找找看。用不用管桥的bios啊,那个不需要刷吗

你这个板子的品牌是韩国的一个电脑品牌,叫三宝,排在三星后面,bios默认是精英的,你可以刷精英同板型的bioa试试

网友A:
开机不定时死机卡顿是桥虚焊导致的,和bios关系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我先找找看。用不用管桥的bios啊,那个不需要刷吗

论坛有两个备份  修改下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论坛有两个备份  修改下就可以使用了

我下载了,修改是否是合成纯净的me就可以了还是说还需要其他修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不定时死机卡顿是桥虚焊导致的,和bios关系不大

虚焊需要怎么操作啊,把桥用风枪吹一下可以吗,还是必须拆下来补锡重新焊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下载了,修改是否是合成纯净的me就可以了还是说还需要其他修改吗?

完全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完全正确!!!!

看来是桥的问题了。和刷入方式没关系吧,我是dos下刷进去的,没用编程器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桥的问题了。和刷入方式没关系吧,我是dos下刷进去的,没用编程器刷

建议合成好编程器刷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建议合成好编程器刷写

本来想省事,看来要吹下来

网友C:
小众板子的bios不好找,看看有没有代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来想省事,看来要吹下来

搞不定我给你魔改编程器刷写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搞不定我给你魔改编程器刷写即可

先找了个论坛里的bios刷了用用看看。bios魔改吗?这么厉害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众板子的bios不好找,看看有没有代用的

不好找,还是从论坛里其他人备份的刷的,精英主板貌似没找到这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找了个论坛里的bios刷了用用看看。bios魔改吗?这么厉害的吗

我只是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玩玩。。。。

刷了论坛里的bios,用了一天进bios又开始卡顿

网友D:
我前段时间修好一片这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前段时间修好一片这板子了

问题一样吗?是bios问题吗?给指导下啊老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玩玩。。。。

兄弟请教下,合成bios用的官方me ,me8的是不是每个型号都是一个,找到对应的型号的就行啊,比如我的是8.1.4.76好像是,官方只有这一个,不是像me11那样,需要根据高压低压之类的进行选择。也不知道我合成的对不对。另外我原机的bios打开是uefi  image没有me的信息,但是其他下载的是intel  image,有me信息。这是啥情况,是不是我只能用别人的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请教下,合成bios用的官方me ,me8的是不是每个型号都是一个,找到对应的型号的就行啊,比如我的是8.1.4.76好像是,官方只有这一个,不是像me11那样,需要根据高压低压之类的进行选择。也不知道我合成的对不对。另外我原机的bios打开是uefi  image没有me的信息,但是其他下载的是intel  image,有me信息。这是啥情况,是不是我只能用别人的改

一用亮机备份改吧

网友D:
楼主,这个工控主板也没这么难修吧,分分钟解决问题,无压力维修工控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工控主板也没这么难修吧,分分钟解决问题,无压力维修工控主板

自学新手小白,个人爱好,见谅见谅

网友:
太魔性了。。厉害。。。。。

网友(2021-02-09):
这种板子改不同尺寸的屏,如何操作呢  有会的吗

网友(2021-03-20):
桥边那个根本就不是BIOS芯片。

网友:
同主板求找到的备份bios,谢谢!

网友(2021-04-20):
同板,看bios PCH芯片组好像是QM67,PCH RC VERSION 1.8.0.1,PCH SKU Name QM67,PCH Rev 05/B3,而BIOS好像是基于HM65的,用了7.1、 8.1的ME都显示N/A无法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用亮机备份改吧

同板,看bios PCH芯片组好像是QM67,PCH RC VERSION 1.8.0.1,PCH SKU Name QM67,PCH Rev 05/B3,而BIOS好像是基于HM65的,用了7.1、 8.1的ME都显示N/A无法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用亮机备份改吧

查intel官方网站,QM67支持的ME为7.x